TPS51125哪个引脚是5V的开启信号

楼主(2010-10-09):
系统供电TPS51125的工作原理,我想知道哪二个引脚是3.3V    和  5V的开启信号,现在问题是这样子有3.3V而没有5V出来,我想知道哪个引脚是5V的开启信号,如果开启信号出来了的话我就换个IC试下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1# 跟6#是开启信号

网友(点评):
1 和 6 ? 解释下啊?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V3000的机器 看看引脚资料

winson_tang -10 V3000里没有TPS51125。。水不是这么灌的。。 ...

网友:
水多了容易淹着

网友:
Master enable input.
Open : LDOs on, and ready to turn on VCLK and switcher channels.
620 kΩ to GND : enable both LDOs, VCLK off and ready to turn on switcher channels. Power
consumption is almost the same as the case of VCLK = ON. 330 pF to 1 nF should be connected to
GND near the device
GND : disable all circuit

网友:
没有人出 说话吗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搞错了、、给你找了个电路图
里面有TPS51125

网友:
你那图不清晰看着,费眼。。你不是有3.3V,没5V吗?,,,1#与6#为开启脚,,1#我觉得是5V的开启脚。还有就是先看下17#有没有5V_LDO,这个是低驱动供电,还有22#这个是高驱动供电,还是就是 2#,这脚有个公式,忘记了,,反正就是改改2#的偏置,就能决定VO是5V还是3.3V

网友:
谢楼上的兄弟在这里谢过了有结果我会公布的

网友:
你说1#  6#他们的控制信号怎么看不到是哪里发出来的呢,只是经一个电阻接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了个实物应用图 只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