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x6330显示问题

楼主(2010-10-09):
我的惠普NX6330开机屏幕暗慢慢的自己有变亮了。但是启动到下一个界面的时候上一个界面显示的还在上面都重影了、外接显示器试过正常。帮忙诊断一下是什么毛病?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屏幕的问题,没记错的话用的是AUO的屏幕

网友:
是AUO 的屏。这是通病吗?

网友:
不算是通病吧 这种现象就是屏的问题啊 实在拿不准就换一个不就知道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