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3270 重做显卡 掉电

楼主(2010-10-09):
接到一台宏基3270 故障为开机黑屏 用户说 以前花现在黑 应该是显卡问题 吧显卡摘掉重置 就掉电了 换过一个桥还是一样 重置珠了好几遍 也一样...有修过的前辈指点...看过主板无焊盘掉点 掉件
显卡
掉电
黑屏

网友:
补充 开机电流到0.4 就掉 瞬间测cpu无供电 北桥 和显卡瞬间有...

网友:
看看是否掉件了,仔细点

网友:
CPU没有供电,那就是供电条件不满足所以掉电。看下是不是哪里做了出现短路的!

网友:
显卡是不是坏了,短路了····

网友:
可能 主板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