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3v、5 v电压有一边低

楼主(2010-10-09):
系统3v、5 v待机电压电感两边电压都一样,按开机键后一边正常一边低 5v降为1.7v 3v降为2.7v 请高手给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查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还有升压电路!!

网友:
低的那一边的滤波电容 代换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3V 5V这一块的问题。可能有其它电压没出来 有些机器就是这样设计的 比如TW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