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T主板跑50

楼主(2010-10-09):
我这里有一块昂达N61GT主板跑50,测式板上的供电时钟都正常复位也有,就是跑50,那位高手说下是怎么回事,总线也测过正常.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高手呀,我压北桥触发可以跑数了.谢谢了

网友:
跑50能亮吗?能亮就行,管它跑多少呢

网友:
--------NV单桥的芯片,容易OPEN。

网友:
直接旱桥就可以了,不过要注意温度。这应该是有铅的

网友:
桥做不好就报废了

网友:
北桥空焊了,拆下来重做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1-05-20):
刚刚我就遇到一块,但是压桥也不跑过50   估计是我压桥技术有问题

网友:
档50 北桥或IO问题

网友(2015-04-17):
   手里 又块挡 c1的,桥 BIOS 都干过还是不行,无解

网友(2016-10-01):
50是什么意思

网友:
把主板上的pcie插槽插上主板诊断卡,一开机跑的代码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