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 大家帮下忙

楼主(2010-10-09):
这是什么 大家帮下忙  是三个角的 管子  上面写LF    ASUS  M2N-MX 板上 的可以用什么 代换

网友:
下一个SMT CODE看看。一般三极管 MOS管之类。

网友:
回复 网友A:
LF好像是三极管,具体说一下此元件在板上的标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