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2显示器的问题 急

楼主(2010-10-09):
22显示器,开机画面正常,点3-5分钟屏幕就开始闪。画面都看不清楚。
联想LOGO  上下跳动  还有细细的红  绿 蓝线在闪动。。
这是怎么回事呀。。。

还有19的显示器 也是联想的 。开机使用2-3小时后 屏幕开始全白  慢慢的变黑 到什么也看不见。
关闭电源 在开就出现  黑屏 。。。。。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先代换确定是主板问题还是屏问题或者高压板的问题再说啦

网友:
是 不是  屏IC  坏了 这 要 查电路 一 点的 排除  也 有可能 是 某个 元件 热稳定性不良  要拆机看

网友:
先把屏线拔下来清洗 一下再插上去试试~~~

网友:
那19的显示器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同意4楼说话,先从简单开始,处理后还一样再找其他原因.应该是屏线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如果屏线插主板那面是孔的,基本就是屏线了

网友:
谢谢,真是屏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