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联想LCD 5V加负载后 电压直接拉低成2.5V 12V拉低成8.5V

楼主(2010-10-09):
碰到过几次这种故障了,什么牌子尺寸的显示器都碰到过 一直没解决掉   驱动板摘掉后电压正常   一插上就会拉低电压 ,去掉高压板的供电也是老样子 单独给驱动板加5V供电 指示灯显示正常 电流150-200ma左右     换过光耦 431  其他电阻测试正常,现在是维修办法是 加装12V转5V点电路组,特烦恼。。。求各位老师指点一二, 提供个思路

网友:
按开关电源带载能力下降处理。

网友:
电源芯片换下,我也碰过这问题比较多,基本上换电源芯片能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一次电容。

网友:
电容全换了  先换下电源芯片试试  多谢楼上各位师傅指点   有结果在告诉各位

网友:
想知道结果

网友:
300V主电压.反馈电路查一下,换电源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