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86升级版显卡芯片真假问题

楼主(2010-10-09):
   在淘宝买了两片升级版NV显卡芯片,10版G86-631-A2 ,09版G86-771-A2
G86-631-A2显卡芯片上的白色字体G86-631-A2用洗板水一抹 ,字全都掉了,
芯片日期倒是印着1021A2,那么,这个肯定是假货无疑了吧?
  09版G86-771-A2是怎么涮都不掉字的~
有过类似经历的朋友说说来真假~·

网友:
忽悠小白 哪有07年的631  1字是0字用刀刮出来的。之前也买过一片,直接还给对方了。

网友:
有意思。。。现在的人真黑。。呵呵

网友:
我 以前订的g86 631  的  也是用洗板水一擦就掉了

我最近订的   都不是了   用洗板水也擦不掉的   应该是真的了

不过看上去都像是新的    也都像是后写上去的的字

整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卖 100 的  有卖160 的     还有卖 180 的   不知道差在哪里

网友:
不用纠结字的问题!
你去试试,很多机器上原装的芯片一样可以洗掉!尤其是G8X的大个芯片!我遇到的很多都可以洗掉...

网友:
白色的字都能洗掉的  但是激光打的 洗不掉  一定看好激光刻的那些!  找几家信誉好的人家拿货把!!

网友:
鸿顺的芯片一直在买。没出现过问题的!咳买过测试的,也还可以的。

网友:
型号可能都擦的掉

关键是右上角的出厂光雕

网友:
我买芯片只找一家   一直买的全新 原装的!!

网友(2010-11-14):
我都买了四五十个631的显卡了,里面有些可以洗的掉,有些洗不掉,除此之外,其他地方看不出破绽,要说打磨过,感觉没那么好的技术,能打磨出那么好的效果,晶壳旁边是白胶的,用了只剩十多个了,暂时有一个返修的,不知道我的是真是假?

网友:
真的好象也能洗掉的,要想看真的假的要系统用软件检测。生产日期了。。

网友:
上次买了20个G86-631的,是10年的,是改良的,字是可以擦得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