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20 寸显示器奇怪故障

楼主(2010-10-09):
现象是亮一下就灭,拆开盖子之后发现两个电容漏液,更换之后开机还是不行。
屏是六灯管的,用通用四灯驱动板,三根接好的灯管,一根接大屏灯管,用这方法测六个灯管均不亮。
用六根好的拆机灯管接到原装高压电源一体板,六根灯管也点不亮。
不是驱动板没有开启,我用四灯高压板接在一体板上,然后点四根灯管是可以亮的。
到底是哪儿的事?
是我的高压板高压不够点不亮灯管还是什么问题?还是一体板功率不足了?

网友:
你的高压条可能功率不够,点不亮这个屏的灯管吧,,,,这个是6个管的,,是不是管子要求电流大呀

网友:
加个通用高压板试下啦!

网友:
可以点亮,你看看接口可能接错了.小口的地方是接低压端,大口接高压端你试的时候要改动接线位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