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LD2-X上 C D CPU就有主供电1。36V 上E2140就没有??

楼主(2010-10-09):
ASUS P5LD2-X上 C D CPU就有主供电1。36V 上E2140就没有,,上网查过这个板是支持上E2140的CPU,,,不过上CD CPU也不是亮机,所有供电都正常,主供电1。36V 北桥1。5V
内存1。8V   不过我把BIOS拿出来后刷了最新版本,然后装上去,居然跑码了,跑到内存了,又拆下来上E2140的CPU,也是没有主供电了,觉得很奇怪,又把原来的CD上回去,也是不跑码了,供电都正常,就是这一次跑了一下码,以后再怎么搞弄都不跑码了,南北桥,CPU座都压过,还是一样,求助!!

网友:
检查一下CPU座和北桥之间的电感,信号叫VCC_PLL,是双核心CPU的供电。然后看一下VCORE部分的数模转换芯片有没有问题,芯片型号是RT9401A和RT9401B。如果这两个芯片坏了也会导致双核不亮。检测VID信号高低电位有无异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灯座看一下座子或者用手压一下座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