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0-10-09):
我这有一TCL19寸液晶。每次刚开机时没事,等用了两三小时以后。也就是屏的温度高了以后。就会黑屏。但黑的时间很短。只有几秒钟,只要第一次黑屏了以后,就隔不了两分钟就黑一次。每次黑屏时间只有几秒钟,有时一两秒,有时最长黑的时间只有10秒而已。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我拆开看过。没有电容鼓包。4根灯管也很正常。因为我一根根都测试过。

网友:
你测灯管的思路有问题,  在你看来  只有灯管不亮了  高压板 才保护  其实不是这样的  PWM芯片一般是通过检测电流有实现监控。  所以灯管老化之后 也有可能导致保护,  你现在应该用四根全新的灯管接到高压板上  试一试  ,若保护  把滤波电容换一下试一试。

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高压性能不良也有可能的,灯管老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用通用高压板代换试试

网友:
首先用测灯管的测试仪测下,看下四根灯管的电流是否一样,如果有一根的电流值相差太大,就证明是灯管问题,如果四根灯管的电流都一样,就更换根通用高压条。

网友:
用好的灯管来点高压部分,如果还出现此类问题,那就高压部分,如果正常,则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换个高压试试呗            有可能是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