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9550花屏检测图,那里坏啦。

楼主(2010-10-09):
我用的是光盘测的,不知道怎么看结果啦。到这步不知道怎么办啦,看论坛上说要用硬盘版和U盘版的测试软件才能保存结果,我现在该怎么办,先搞U盘工具测试吗,至于用pci显卡看,我没那个卡,只好看看用什么方法才能看到测试的结果,多谢大家的指教。/ati/r3memid,又在硬盘装了虚拟软盘启动,重启进入到dos,进入到D盘,找到R3MEMID文件,接下来怎么都无法进行下去,在论坛上搜索一下,按照大家的方法输入指令都无法成功,原来的我是用光盘版R3MEMID来测可以检测,就是花屏看不到检测结果,也无法保存,所以改用硬盘来做检测,可是到现在还不能成功启动一次。不知道那里出错。提示:error:file r3memid.cfg not found.到底会是那里问题。

网友(点评):
字都看不清楚。你把他保存下来再说

网友(点评):
就算我们技术再好,也没办法看懂马赛克的图片,呵呵上测试结果!

网友:
看不清楚 ,,你搞个PCI的卡看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保存,又怎么看,不懂

网友:
加焊显卡芯片

网友(点评):
加焊大法,是要分情况用的,多想下问题,再回复帖子。

网友:
不用再测什么了,显卡的主芯片虚焊了,加焊下就好了,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显卡,都是加焊就好了!~

网友(点评):
不要误导新手

网友:
楼上的5 6 楼误倒别人。95的卡显存坏得多。不要动不动就焊重植,很容易搞坏的。要保存你在测试好时按1 然后退出到测试菜单按0回车

网友:
加-log 测试完按1,然后用edit查看
显存电压看一下

网友:
r3memid -nocfg -logext
试试看。。。测试完会保存一个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