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上网本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0-10-09):
ASUS上网本待机0.02  触发后电流0.03
维修: 加焊南桥OK

网友:
你这也太简单的 写点过程出来啊

网友:
一点意思都没有
就是你应该把过程写出来啊
是怎么怀疑他的呢

网友:
我的可有点怪了 用适配器开机掉电 用电池能开机但前提是把硬盘拔了

网友:
拜托~~我是做维修的~~不是做讲解的好吧~~呵呵~~我发上来的一般就是故障和解决方法~

网友:
从电流看,能触发,说明EC基本是正常的。EC过后就是南桥了.而南桥的工作电流明显不够。。初步估计。

网友:
我的可有点怪了 用适配器开机掉电 用电池能开机但前提是把硬盘拔了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我还没碰到过~~不好意思~现在帮你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