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设置无法保存

楼主(2010-10-09):
主板设置无法保存。

把软驱关闭了。时间设置对了。

重启后又提示按F1。

进去一看。软驱又开启的。奇怪的是时间却正常。时间并没有恢复成出厂设置。

这样的情况要怎么解决。会不会是BISO坏了?可惜我没有编程机。试不了,哎···

网友:
汗。     电池如果有电就是BIOS电路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间可以保存哦。一般电池没电的时间也会恢复出厂设置的。对吗?
但这个只是其他设置回复出厂设置。时间却可以正常保存。
等待答复!!

网友:
换个BIOS芯片重新刷BIOS 换电磁座子 IO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子 上次遇到有的板子设有还原精灵类的东西 卸掉后才行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BIOS软故障,重新写一下BIOS程序 换个版本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啊。。  只能先刷BIOS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是BIOS程序坏掉了

网友:
CMOS设置其他的呢。就只有这个进系统要按F1不对吗。除了时间。还有其他的都是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