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屏电路的小元件Z怎么代换?

楼主(2010-10-09):
一个清华紫光的显示器,屏是HT170EX1 ,原来是屏下个截正常,上半截颜色好像有点发黄,颜色浅一点的字就看不清楚(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状况),先换灯管没效果,又换了解码板,换上以后屏不显示,灯管亮,绿灯亮,无图像,换回来的解码板也是这样,屏电路上的5V直接被拉到0V,拆屏电路,看到一个Z1应该坏了,拆下来以后5V正常,网上查一下说是特殊的二极管,不知道怎么代换,请高手指点一下,我拆了好几个坏屏都没有这个小玩意

网友:
类似于保险之类的。宏基的1916上很多。像W之类的

网友:
你个别的什么二级管代上去都可以

网友:
我E文不好,还是新手,还是直接告诉我拿什么贴上去吧,网上查是二极管,2L说是保险,3L的资料里显示是电容,

网友:
从图上看,应该不是电容。。类似稳压管或保险电阻。最好原型号代换。。

网友:
这么粗的导线,明显的保险.不可能是电容了.二极管倒是有可能.保险居多.

网友:
直接用路线接上去就可以,
但是可能后级有短路,先测一下吧

网友:
5V进板,过一个X20(保险电阻),接Z1一脚。
如Z1另一脚是地,不装也可以。Z1就是一个稳压二极管。
如Z1另一脚是左边电路供电,一个保险直接联过去就行了。
         有的电路会串联一个普通二极管在供电电路中:5V进5-3.3稳压IC,IC上有1.7V压降,大电流时IC比较热,串个二极管,减去0.7就好很多.
另:第一张图,Z1左边焊盘是不是联最大个管子的#3脚,查那个管子的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