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接上硬盘不断重启

楼主(2010-10-09):
   刚学习主板维修不久,今天碰到一台中国移动送来的一台机器,故障是开机后反复重启,经检查主板型号是KM400,南桥是8237 。硬盘,U,内存,电源没有问题,不挂硬盘卡在F1,按1后直接进BIOS,挂上硬盘就不断重启,仔细目测主板上一个紧挨着内存槽的上面写着D434  BH4Y1G的管子烧了一个了一个小洞,D电压是2.5V  G电压是11V  S电压是3.3
  要是以前这种机器直接就发到市级的移动签约维修商那了(我们是县级签约维修商,不负责硬件)现在想自己搞定它,求大侠们给维修个思路啊。谢谢!

网友:
没有元器件发烫,对地阻值除了这个管子别的都正常,时钟复位(暂时还不知道测量点)高手见笑了!

网友:
内存和桥的工作电压都有吗,先把电压弄出来

网友:
先装系统不行就换硬盘

网友:
明显的那个管子坏了先换一个吧

网友:
如果管子正常的话.D极电压才2.5,S极怎么会跑出3.3出来了?就算全导通也只有2.5啊.

网友:
自检都过不了,怎么装系统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插硬盘不重启,先换硬盘试,不行就进BIOS时面把外设屏蔽掉后试

网友:
感谢基地,感谢党,感谢楼上的每位,我找了一个好板(没料板)把那个管吹下来焊到坏板上去了,居然OK了,心里这个美啊,开机2个多小时了没问题,哈哈!
就是这样修好,算不算瞎猫碰见死耗子,那个管子是做什么用的我都不知道!

网友:
LZ找到图纸。在图纸上找到那个管子。发上来大家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