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白屏,接信号出现彩到

楼主(2010-10-09):
      刚开始学习维修 显示器,今天接到2台液晶显示器~!问题都是一样的~! 接电源白屏,然后接上信号,屏幕上 出现 一道一道 的彩线 ~!不知道看了 屏上又 供电~!据线组织都出不多~! 换版问题依旧~!屏型号是 LTM190 的,一个是 宏基的 显示器,一个是联想的显示器~!问题都是 这样的~! 我用 联想的屏接 宏基的板子 ,用宏基的屏接 联想的 板子,55 故障一样,不知道是哪里的 问题了~1 请各位老师傅 指点。

网友:
有可能是屏模块坏了   没多大搞头

网友:
哎,是不是谁整你,你开张就揽两屏坏的,呵呵,如你接的没修过,可以先看一下屏线,有可能是接触不良。祝你好运!!!

网友:
你换的什么板测啊?用通用板测。注意程序,程序不对也会白屏或花屏。

网友:
   对用通用一套测试比较稳~~

网友:
建议通用版测

网友:
屏电路坏了

网友:
首先用通用板点屏,把问题最小化。看看究竟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修液晶最好自己有一套好的点屏工具,你说两的故障都是一样的说不定两台都是驱动板坏,换个通用板来点一下试吧,如果一样就是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