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1G不上电 请高手们指点下!

楼主(2010-10-09):
F31G 用适配器不上电 待机3V 5V 包括VIN 都没有! 用电池可以正常工作! 我是新手 请高手们指点下!

查MAX8724 1脚由供电5V  10脚检测信号2V AOCK为5.3V 跑线路发现ACOK#为5V高电平!
拿掉PQ21 PNP带阻三极管 MAX8724 11脚ACOK#为0V PQ21 1脚为5V 2脚和3脚为0V
怀疑Q21损坏没有ACOK 用PQ27代替故障一样!(难道Q27也坏了?)
客户说机器是在使用过程把挂过去拔下来后就断电再也开不了机了!
怀疑Q21损坏 但手上没有可更换的配件!Q21是否损坏?
请大侠们给我指点下迷经!

有哪位高手知道带阻三极管怎么测量其好坏? 我测PQ21和PQ27阻止都一样! 谢谢!

网友:
是带阻PNP  三极管 打错了!

网友:
现在是不加电,那你先查3  5V待机电路,开关针上是否有电压,按时序查开机电路,你这个是冲放电电路啊.....再一点,VA1=5V吗?

网友:
这个必须从静态电压和公共电压先入手,然后到单片机去查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 但用适配器就开不了  6236 3.6脚 无供电 无法产生3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 你好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  在不用电池的情况下 待机电路 无VIN  求VIN工作条件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查保护隔离的MOS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