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果焊盘出现这种情况还需要处理一下吗?

楼主(2010-10-09):
我在做NF6100-405-N-A2单桥芯片BGA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如下图所示,分析可能是由于上家加焊过,而我没有先清理干净,就用吸锡带清理了焊盘。
我仔细观察,图中连锡的点应该是连在一起的,请教各位,像这种情况,还需要用绿油处理一下吗?

网友:
可以涂一 下  啊  上次我掉的地方还多些 都涂些可以了啊

网友:
我的意思是因为这几个焊盘都是一条线上的,不处理,会不会影响BGA的成功率。

网友:
把周边几条细线露铜的地方涂点绿油吧?不涂的话很容易连焊!

网友:
要先将连焊的点分开,不分开你涂绿油有什么用

网友:
还是清理的好

网友:
在没有焊盘的地方加上绿油,要不然我们上桥的时候桥没完全对上点就会出现连锡。

网友:
要先将连焊的点分开,不分开你涂绿油有什么用
引用 网友A:

确实如此,不先清理连锡涂绿油确实是没用的,涂了绿油,绿油下层还是连锡的,根本和没涂绿油时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还是涂一点好看,但是不好干啊,一擦就掉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