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ATA接口的笔记本硬盘和台式机硬盘电源定义是否一样?

楼主(2010-10-09):
SATA硬盘电源接口15根线地定义
1、2、3接黄线12V,4、5、6、10、11、12接黑线GND,7、8、9接红线5V,13、14、15空脚

网友:
笔记本串口硬盘是否可以直接用在台式机上,请教大家了,谢谢!

网友:
可以啊,我经常这样做的。

网友:
电压不行吧

网友:
你那台式机有那硬盘插口就行

网友:
SATA接口的笔记本硬盘可以直接用在台式机主板上,笔记本硬盘电源端只使用了一组5V,12V空着,数据线定义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