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七喜KW40主板这个位置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吗?

楼主(2010-10-09):
同行拿一台七喜KW40机器过来,说是进水开不了机,之前客户拿过去修可没修好。就拆开机器查看了一下主板,在南桥芯片附近发现就有三个位置的元件被拆掉了,不知道是什么元件?插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的电流是这样的循环,0.01-0.02-0.04-0.05-0.01-0.02。我猜被拆掉的那个大元件的IC应该是待机IC。请问谁有这个型号的图纸或是点位图?拜托了。上个图比你们看看

网友:
去找个图纸吧!对着图纸应该能找到那是个什么元件!

网友:
待机芯片isl6236

网友:
修这机器要图纸。有图纸好找啊、我修过这机器。有图纸比较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