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XM-L15CH不显示问题

楼主(2010-10-09):
一台LXM-L15CH显示器故障情况:不接信号线开机后绿灯亮,然后红灯闪一下后又变绿灯,一直偱环.接上信号线,显示器是一直绿灯闪烁,,以上这个显示器出现这个问题,打开后有一个25V/470UF的电容爆了,换了一个35V/470UF换后正常,这现在用了有两个月吧,又出现这种情况,我看了电容没什么问题?还请大家多多帮助?先谢谢啦!

网友:
电容质量不好!

网友:
查电源的供电电压

网友:
供电不足或高压板的推动有问题也出现这样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