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I845PE-RZ 插内存后跑马C1-98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0-10-09):
8I845PE-RZ 插内存后跑马C1-98就自动关机,后自动开机重复这样跑马C1-98又关机,不插CPU就没有自动重启,插CPU后自动重启,

网友:
是不是应该重点查开机复位电路电容有漏电问题呢?

网友:
   插上内存。应该是没检测到内存

网友:
  看一看I/O有没有虚焊.. 我以前就是那样加焊过就好了

网友:
是内存不过就这样 查内存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