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钉拆机法

楼主(2010-10-09):
一台奔三的破旧笔记本,运行速度缓慢,顾客想重装系统,走遍电子一条街的珠江路,未能如愿。因为此机光驱坏了,老机子又不支持U盘启动。卸下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去GO,又有一个螺丝里面卡住了,根本拧不下来,D壳也卸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果断地用尖嘴钳折断此螺丝,卸下硬盘到我的机子上GO完,装上去,速度比原来快了。这是我发明的断钉拆机法,和大家分享。

网友:
我也用过,实为迫不得已而为之

网友:
很多年前就用过了。

网友:
不是原创,但是碰到问题多动脑是聪明人

网友:
支持楼主的方法  办法都是逼出来的  哈哈

网友:
  可以获得nobel物理奖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是用手电钻 用和螺丝差不多粗的钻头慢慢把螺丝冒钻掉

网友(点评):
你这种是螺丝一点都不能动或者头部没有露出来。我的情况是螺丝能拔出半截,但是上面粘了一层东西,取不出来,所以可以用钳子折断。

网友:
用电钻有点过了吧

网友:
以前都是往螺丝上加锡然后用尖嘴钳拧下来。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挺好。

网友:
直接摔地上得了~

东海之鲲 -2 不好。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用电钻把镙丝钉的平给磨平了,然后就可以拿出硬盘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