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50 进水主板,清理后测试北桥上一棵电容的阻值为000

楼主(2010-10-09):
联想 Y450 进水主板,清理后测试北桥上就有一棵电容的阻值为000  别的其他电容阻值是正常的有朋友修过此主板吗,电容的阻值不可能全为000吧,应该短路了吧

上图的 PQ12为P沟道MOS,它的控制端接了一个1M电阻到地相当于断开的
同时又进PQ3 PQ12是如何工作了的 而PQ3又是有何作用了本人不理解麻烦论坛的朋友们给我讲讲谢谢了,尽量详细些

网友:
是独显的吧,记得内存槽边有一个电感很低的。

网友:
应该不正常啊,不可能为0啊

网友:
你量下进北桥的供电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北桥上哪有这么低的阻值了

网友:
  楼上居然有这么多想当然的人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不知道的不要装着知道  在板上测量 965的有一种是一个0欧姆的  有一种是有3个0欧姆的 都是在左上角

网友:
965的有三个电容是为零 的

网友:
ASUS A8S A8E F8S LE82PM965

网友:
TOSHIBA M300(M336) DATE1MMB8E0 REV E AC82GM45

网友:
GM45的桥 上面就一个为000的电容

网友:
可能因板子不一样吧,我这块板子上就一颗000的电容

网友:
不要刻意的去追求对地阻值 那样你会走入误区的 关键的是要看该产生的电压是不是刻意正常产生啊

网友:
上面那几位其实都是为了下载分。

网友:
所谓电容阻值为“零”不是电容本身阻值为零而是电路阻值很小所致,所以表述时应严谨!另外这样的电容可能是一种“馈通式电容器”。见附件。

w2fw3f(馈通式电容器)在液晶屏电路中用“Z”表示.pdf

网友:
技术小组真的行,没有分析一下PQ12如何工作的吗?

网友:
这些资料可以自己总结的,自己能做的为什么还问是哪找的

网友:
如果没有那个1M欧电阻,当PQ13不工作时相当于PQ12的G极悬空,会使PQ12完全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