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的七喜笔记本

楼主(2010-10-09):
接到一台七喜K416A的机器,客户说不能上网,接到机器后进系统能看到网卡,桌面右下脚右网卡红色叉号,插网线没反应,又换了好几个网线都是一样,最后买了一个USB的网卡插上,也能看到网卡,插上网线老是提示正在获取IP地址,也是不能上网呢。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技术服务小组给说说呗,急啊

网友:
驱动卸载重装下 不行就换系统!

网友:
系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内置网卡不好说,USB网卡的话,你设定一个固定IP地址应该可以。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如果南桥坏了的话也会有影响

网友:
南桥坏了影响了你的内置的网卡的话。 那USB的应该是可以用的。 我建议你还是查下软件故障。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之前碰到过一样的状况,内置网卡插网线无反应,PCMCIA的网卡插网线无法获取地址,更换南桥解决。

网友:
内置外置都不能用.还想啥呢.直接换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