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信号求助

楼主(2010-10-09):
一优派VE910B,就是电源高压驱动全在一起的一体板,高压出了问题,我改通用板,电源和地接好了,开启信号不知道在那里接,请各位大师给下见意。

网友:
用开关点下,找到3.3V就行了

网友:
随便接个5V的就行

网友:
随便接是不行的.关机会白屏,现在终于找到开启信号了,接好后还有一个故障,就是显示器一开,就白屏一下,显示器花一下才能显示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开机信号没找对

网友:
把你板子背面相片发上来看一下,找原来就高压上的两个信号线再一个个的接来试试呀。

网友:
这种板我改过的,高压开启信号是低电平有效,你要加个倒向电路上去,(用C945)

网友:
不要乱引导别人,做人要厚道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序不对。
搜索相关话题就行了。

网友:
就是不同步。
也不耽误使用   能交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