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8252D开机白屏,进到系统花屏

楼主(2010-10-09):
         夏普8252D笔记本, 开机的时候是白的 什么都看不见!等个十几二十秒屏幕中间很大一块面积就会慢慢浮现出一大块暗红色。整个过程一分多钟,然后屏幕暗一下变成花屏,格子花!能看见鼠标!鼠标能动
         外接过,外接无反应,
          这机器是独立显卡,二代内存,5400转SATA硬盘! 是INTEL芯片组  显卡是NVIDIA G86-770-A2
          想问下这中状况有哪些方面会引起,希望有高手指点的全面点  多谢
         如果说高压板不正常应该不会影响到外界吧? 现在是外接无显的

网友:
屏坏了哦

网友:
一般是屏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更新771显卡可以解决

网友:
显卡比较大

网友:
屏坏了吧  有次修个上网本 二极管坏了也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