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0-10-09):
手上有几片DV8000的板,板号是LA-2841P.这种板的CPU上管的G极 和 D级之间为8欧姆,这个阻值在这个板上是正常的吗,小弟一次修到这个型号的板,手上暂时没有这个料换,先问下大家。有修过这个板的大哥给说下。

网友:
你把cpu拆下测
如果是那样就把管子拆下来测
还是一样的话就说明不正常

网友:
你上CPU没有嘛?

网友:
  在板上测量 有意义吗

网友:
8欧姆是不正常的。是加过电后测试的,还是没加电测试的。放在那里等会在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