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754NF4S 实图测量 求助

楼主(2010-10-09):
ONDA 754NF4S:

触发不跑码:

拆开芯片组散热片发现有做过BGA的痕迹:

上CPU带灯测试仪,看CPU与芯片组有没有虚焊,灯全亮:

上PCIE带灯测试仪,看有没有虚焊,灯全亮:

上假负载量  CPU核心电压2.05V,  VDDA2.54V,  VTT1.28V,  复位0.12V,  PG0.12V,  内存供电2.55V,  内存上拉供电1.28V:

CPU供电有点偏高先不管它,内存供电正常,复位,PG不正常,测量芯片组供电一组由RT9202控制输出1.52V凭经验应为正常,  一组由LM358控制0.10V不正常;

LM358供电来个特写:

LM358引脚图:

追线画出电路图:

触发,量Q24 基极无电压,按图分析应该是Q25导通拉低了LM358第5脚电压.
断电,拆下Q25,再测,LM358第5第6脚有1.21V电压,第7脚输出3.18V,场管D极1.21V,,供电正常了.南北桥集成芯片组开始微热(该组供电未恢复以前是凉的),芯片组似乎开始工作了.
试量以上的测试点,故障依旧.
试量时钟测试点,电压全无.定晴一看,时钟也是集成的,测芯片组上面的25.000晶振,1.61V+1.61V.
由于手上暂时没有此芯片组可换.停工!

   求助:上述现象是不是确认芯片组已经损坏,或虚焊????

今天重植桥时,接个电话,加热时间过长,爆桥了,手上也没有可以换,只有先放下了.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指点!! 特别是凌寒老师提出的"VRM_PG",这两天着重研究了一下PDF,受益不浅啊!!

网友:
把桥拆下来重植。一般就会好。

网友:
估计是桥的可能性大些,重做桥吧

网友:
NF4的板,,这桥发热量大,风扇不好时就会开焊,,

网友:
那种板桥很容易空焊的.. 一般单芯片的都有那样的通病.. 先加烤一下 不行再丛植试试

网友:
画图的人都只用单线本?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单线本啊?

网友:
先干桥在说哦

网友:
查一下VRM芯片有没发出VRM_PG ,如果正常发到桥 桥没发出CPU_PG跟复位 就是桥问题重植一下桥。还有NV的BIOS坏也会造成CPU没PG没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凌寒的回应,现在去查VRM_PG!!

网友:
感觉哪个0。10 不正常。不妨从哪儿查看问题。但是这种主板的桥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在说桥也被别人干过。估计桥坏的情况比较大吧。还有这种芯片主板没有桥一样可以开机。  当然不是每块都是 但有些是 。

网友:
补充一下 我说的开机 不是说点亮 而是说可以开电 不是说这款主板 没试过。但是这种芯片的我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供电正常无CPU复位与PG先刷BIOS
  不行的话加焊桥

网友:
LM358那里不正常。

网友:
NF4桥容易空焊。加焊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谢你的解答!!
    该主板已刷过BIOS.结合凌寒的回复,查VRM_PG 没有电压输出,基本已确定是桥的问题,过两天重植桥.结果出来了,再在贴子上公布出来.

网友:
今天重植桥时,接个电话,加热时间过长,爆桥了,没办法,只有先放下了.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指点特别是凌寒提出的"VRM_PG",这两天着重研究了一下PDF,受益不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