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加速除了加大CPU 和内存 装系统外还能怎么去改变它的运行速度

楼主(2010-10-09):
我想请问哈个位哥哥姐姐 电脑加速除了加大CPU 和内存 装系统外还能怎么去改变它的运行速度哦
cpu
电脑

网友:
具体看你现在什么配置了,根据你现在的配置合理搭配。才能发挥电脑的最佳性能

网友:
硬件方面的速度是整体性的。
象主板上的芯片组,高级的速度更快一些。
硬盘也一样的,相对的,硬盘容易越大,速度也越快。
想升级(更换几样配件)来提高速度,除了大3件外,其它的也很重要的。
比如:一套945这样的配置,但硬盘却用20G并口的,这样的机器工作速度会快不?只见得硬盘灯在狂闪吧。

网友(2011-08-30):
我也纳闷为什么有的配置不高速度却挺快,我前天见一台机子cpu 2.0G 512M内存05年的机器装着杀毒开着暴风影音,上网活干其他的反应都很快.我给别人配的3200+ 1G内存反应也没那么快,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还可以超频

网友:
少安装应用程序,注意杀毒,常常清理垃圾,少开窗口 都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