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问题

楼主(2010-10-09):
IBMR50E,两个USB口重叠在一起,现在两个口都不好用,待机时和开机时供电为2.5V,中间两脚阻值为960,要飞个供电过去吗?

网友:
发总线肯定是不行的。还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呢。

网友:
应该是连着的电阻阻值变大了

网友:
那就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补充一下,先排除供电的问题

网友:
你跟着线查哈啊!什么原因导致电压低的!

网友:
5V的问题可能是电阻坏了,中间的两条数据线阻值高了,应该是在USB口附近的小电感(或保险电阻)坏了。还是再好好看看吧

网友:
电压低了。 要5V。查下附近的电感或O欧姆的电阻。

网友:
先排除供电,截断输入的5V供电 拉个5V 如果不行 南桥很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接个MP3就知道了。如果能认就是供电问题

网友:
沿着供电找到USB后面有块黑胶带盖着的地方,掀开一看,USB保险后面连着567AZ的6角管子,有打火过的迹象,用洗板水擦过后,USB的2角数据阻值到670左右,应该是正常,通电后,USB供电还是3V,567AZ的4个角连在一起,其他一角是5V(应该是输入),一角是3V,3V角连着USB供电,直接将5V飞到USB供电可以吗?用不用断开以前的?USB供电应该都是5V对吗?怎么这个待机的时候USB就有电压呢?

网友:
那4个角连在一起的刚测过也是5V。

网友:
这就是USB供电部分图纸

网友:
Q68就是那个6角场管,1256是5V,3是5V,4是3V,会是这个管坏了吗?直接从这个管上飞个5V过去可以吗?需要断开以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