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7600GS 256MB通病花屏

楼主(2010-10-09):
双敏7600GS 256MB通病花屏

一开机就一小点小点的花屏,这个好象是通病我这里有15块都是同样的花
不知道要什么修才好,请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用mats测试一下,DOS下花屏,显存问题居多

网友:
显卡主芯片可能性大点。加焊一般都没问题,建议先加焊,再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块卡好像是GPu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显存 三星么

网友:
标题与问题不一致

网友:
楼主不能随随便便就给一个品牌一个型号的卡定个通病,你手上的15张卡应该是网吧的吧,同样的卡在不同的环境下可能故障会不一样

网友:
小花带点 和供电没关系  倒是GPU 和显存都有可能   个人认为。。。。。要是我修 直接BGA不行再运行测试程序 找显存

网友:
三星显存的通病!!

网友:
如果是三星显存,全换

网友:
个人感觉 做BGA  7600 比7300的成功率要低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