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CPU 上的电容阻止为零

楼主(2010-10-09):
HP 540 开机掉电 电流跑到1.20 没有过cpu ,拆下CPU打上面的电容阻止为零, 是不是旧可以确定CPU 坏了 ,装上CPU cpu供电阻止为零,但开机可以测到0.9的电压,不一会就掉电,复位测了都有,是不还是CPU 坏了
cpu

网友:
CPU应该坏了吧,你先换一个试试,它不会轻易坏
看有没有别的问题吧

网友:
收上没有这CPU

网友:
cpu阻值都在5欧姆一下 如果有表的误差 在0也是正常的

网友:
我发现HP的机器英业达代工的主板雷击问题的烧U 的几率比其他品牌的高,大家遇到过没有啊,
你拿U在其他板子上测试下就知道了。 估计是坏了

网友:
先找个U换了再说

网友:
应该是U坏了呀!换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坏了,我修过一个HP 540 的也是CPU坏了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试一下呢

网友:
我见过CPU上面阻值是为O,结果完全正常的

网友:
换个CPU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CPU的阻值,很小,但我还没碰到过阻值为零的好CPU。

网友:
除非是你的表有问题,在正常的情况下一般CPU的阻值为3-8欧姆的。或者你直接把这个CPU上到其它机器上看看有没有问题嘛

网友:
光测阻值不能说明问题,最好还是代换一个号的U上去

网友:
楼主错别字超多。CPU阻值为0欧姆,CPU是坏的

网友:
换个U不就可以确定么,这个看阻止说明不了问题

网友:
没有多的CPU ,也可以找个芯片组差不多的机器装上去试试撒。确定U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