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内存问题?

楼主(2010-10-09):
请问高手在修主板内存不过的应该测那些关键测试点。用什么方法测。
内存不过

网友:
首先就是看有没有供电
时钟
在测一下数据线阻值

网友:
换条法,换了不行的话,清洗法,再试,不行,先大后小,其实大的一眼就看到了的,电容电阻之类的大的,小的就要仪器了,还有看具体板子有没有必要了

网友:
首先供电都有,数据线阻值都正常。剩余的该怎么办啊?向高手请教。
指纹密码
供电(SPD供电,内存供电,终端电阻供电,REF),时钟。数据地址线,系统总线,最后就只有换北桥了。

网友:
那你就得换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