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特 580U有WIN7系统驱动吗?

楼主(2010-10-09):
请教各位大侠,西尔特 580U能在WIN7里面装软件,但是驱动配对不上。

网友:
去南京希尔特的官网看看没有相关说明吗?

网友:
我的也是 没有找到驱动 官网上也找不到 我又乖乖的装XP了

网友:
软件都能装,就是驱动配对不上。要是有这个芯片的驱动,就不用装XP了

网友:
官网上有,我前天刚装上的,在win 7下使用正常,如果楼主找不到的话,晚上下班我找个地方传上给你下载。

网友:
文件太大,不传到论坛来了,我是在官网下载的:http://www.xeltek-cn.com/software/nspusbw.exe 安装后驱动已经装好,在WIN 7 U版下正常使用。

网友(2010-12-14):
谢谢,忘忧君。我在下载  48M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以的。我就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