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电压,时钟,复位正常不跑码只能靠猜,刷,换,加焊吗?

楼主(2010-10-09):
基本电压,时钟,复位正常不跑码只能靠猜,刷,换,加焊吗?
真正的高手能不能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来判断大概是哪一部分出问题。(通病经验除外)
要掌握哪些基础和理论知识。(最好介绍几本书)

网友:
这一般要说到软启动,里面的内容太复杂了,每次碰到这个问题,我都要详细的把软启动过程学习一遍,当时感觉理解的还行,过一段时间又忘了。就是能看明白这样的毛病也不好弄,示波器没有,更不会用,不走码的机子我一直很头痛!

网友:
经验不够,猜、加焊和换都是难免的。看书和折腾多了慢慢应该会理性一些吧。当然有老师手把手教更好。

网友: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 如果你有点基础的话 肯定还是要量一下CPU到NB的数据地址线啊 CPU到SB的控制线啊 BIOS上的阻值和电压波

网友:
查各个总线之间有没正常呀,BIOS的LPC  片选  可输出等有没正常呀,还有各个主芯片的各个小供电时钟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