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提示‘系统分区丢失’???

楼主(2010-10-09):
联想主机!
一开机就提示‘系统分区丢失’,用diskgen重分区,进pe看了一下分的区正常,于是直接进行Ghost,可g完后还提示系统分区丢失。高师指点!!

网友:
我遇到过,用MHDD的ERASE命令擦除后,再进行分区

网友:
换个硬盘
或这个硬盘放到别的机器上也是一样的提示吗???

网友:
先换个硬盘跟内存确认故障所在位置再对应该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从新分区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用ERASE命令擦除下,再进行分区

网友:
换个系统就好了··昨天我装系统也出现过这情况···换个SP3版的ghost系统就好了·

网友:
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FDISK /MBR试下

网友:
换个内存在分一下区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用DM格一下,顺便再注册一下主引导分区

网友(2011-01-28):
换一下内存查看是否有坏道以上工作没有发现,就尝试修复一下mbr、

网友:
我的经验,凡是分区有问题的硬盘在PQ下不能过关,此时可以用DISKGEN或其它软件重新分区,然后在PQ下检验。反过来,凡是在PQ下表现正常的盘一般都能正常装系统。所以我一般把PQ作为最后把关的软件。

网友:
dm低格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