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让我头痛的945主板,高手进。

楼主(2010-10-09):
今天修到一块,冠盟945PL 主板,上诊断卡开机,不跑码, 测CPU 供电,时钟,复位,内存供电,北桥供电,南桥供电,都OK, 就是不跑码, 看复位灯,隔两秒闪一下,两秒闪一下,我把,网卡,声卡,IO 芯片更换后,故障还是一样。复位开关有,5V电压。附上图片

注:南桥旁边供电管,更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你什么都换了,确不确定换的都是好的,如果是好的干嘛不重新刷一个BIOS呢?

网友:
---------------论坛里没有说CPU 供电,时钟,复位,内存供电,北桥供电,南桥供电,都OK就一定能跑码啊?
---------------你都换了这么多的远见为什么不刷个BIOS试试呢?总线有测量么?

网友:
复位灯这样子闪,应该着重检查复位电路及相应的工作条件的吧。

网友:
看下CPU座的针有没有歪的,以前遇到过跟你一样的情况

网友:
复位开关是不是3.3V的啊,5V好像很少见,我是小白。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如何。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华硕的主板,SIS芯片的,故障和你差不多,复位灯会闪,加焊了门电路就OK

网友:
确实可以考虑刷一下BIOS 但也有可能是复位电路出了问题 着重查一下相关的元器件电压

网友:
洗一下主板可能有希望哦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的波形有没不对,用波波测一个两个PG有没跳变。

网友:
如果是复位一闪一闪的话。。那么就说明不是BIOS 问题呀,,,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是北桥虚焊拉。。、

网友:
北桥加焊了。还是一样。

网友:
如果都正常先刷BIOS试试不行就加焊桥。。。

网友:
换南桥,没说的了!

网友:
南桥问题,重做南桥或更换

网友:
南桥问题好大。我修过一个945主板是梅捷的搞过南桥也是格2秒闪一下的。后来换了个南桥一切OK

网友:
什么也不用修了 前几天刚修过一台 直接换掉南桥

网友:
这种主板我卖过10几个,其中有一个和你说的一样,我维修也没有头绪,不是我说的,这种板真孬,维修也不好维修

网友:
这种现象多是有 芯片短路 或虚焊造成拉低信号 导致自动复位的 这种板子应该是座虚焊 有时候不一定就能压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