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第一次看图修好t4没有待机

楼主(2010-10-09):
是进水机,白天同事看了,没修好,晚上拿回家,自己研究,对照t4上电时序,一步一步检查,发现1631的开启条件没有满足,查找原因,发现时温控电路的开启被拉低,不知为什么,把lm26的第五脚-SHUTDOWN2挑起,仍然不能开机,继续查电路,发现1631的vl5与与q53的第二脚,控制脚断线,导致pmh4接受不到-EXTPWR_PMH4。
接上线之后,可以开机了,心里很高兴,于是把机器装好,考机,发现又不能开机了,并且插上电源瞬间有大电流,于是拆机,继续检测,发现5v对地短路,查找具体原因,发现低端们短路,测低端门控制阻止,发现几乎是断连了,重新飞线继续拷机,暂时还是挺好的!

网友:
说句实话挺佩服你的,我自学了一年了,总觉的还是不行,向你学习一下了

网友:
又基础了 能看懂图纸 修板子就是不一样

网友:
看样子不像新手啊:学的不错哦。加油啊。

网友:
要是能把飞线的图上了就好了

网友:
第一次看图就修好了

网友:
总感觉笔记本学起来真的很复杂,哪位老师能给在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修机器还是会看电路图比较容易修啊~~~~不会看电路图就是瞎修。基地有没有教看电路图的课程啊!

网友:
不看图的有的时候乱飞线就会导致电压时序错误或者电压不稳等一些现象

网友:
有些时候看图还是还是维修最好的路子

网友:
控制信号达不到,出现不能正确识别。

网友:
追小线路不得不看图啊

网友:
后来怎么样了

网友:
发现低端们短路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能具体讲解下吗  呵呵

网友:
我觉得还可以吧。只要你肯钻研。时间长了自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