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高手帮忙看一下是哪个颗粒的问题

楼主(2010-10-09):
             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 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

1--128    ............................................9A....DE..........................................................
128-256  ............................................9A....DE..........................................................
256--384 ............................................9A....DE..........................................................
384--512 ............................................9A....DE..........................................................
512--640 ..................................................................................................................
640--768 ............................................9A....DE..........................................................
768--896 ............................................9A....DE..........................................................
896-1019............................................9A....DE..........................................................

威刚的DDR1G400内存
用RST检测结果如上图(因为手边没有相机,没有办法上传图片,望大家见谅)
参考RST的说明觉得是第4个颗粒有问题(第4颗粒和反面对应的颗粒)
刚接触内存这块,希望大侠们给点判断。

网友:
是不是第7颗芯片啊

网友:
INTEL 芯片组主板,从左至右,第四颗及正对反面那颗,其它芯片组,理论上应该是,从右至左第四颗及正对反面那颗.

网友:
通常正面的坏会整条红

网友:
3 和4有问提

网友:
我也在学习内存,这个让我看,应该是第四个。

网友:
我用的865的板子进行测试的,我加焊了第4颗和反面正对的那个颗粒,没有效果!
不知道是我没焊好还是颗粒坏了
有没有高手给点经验

网友:
加焊不行,就换颗粒呗

网友:
手边找不上同样大小的颗粒,问一下,摘掉坏颗粒或者换一个同频率容量小的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