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V800-X跑d4 d5

楼主(2010-10-09):
华硕P4V800-X跑d4 d5  测试供电电压正常。。。不知道怎么查了。。老师们给个思路。。。

网友:
  你上内存没?D4 D5  是不过内存

网友:
内存确定都是好的

网友:
先看看内存那边的供电电压 不行再刷一下BIOS看看 这种应该是不过内存 的板啊

网友:
插槽有没有损坏啊?

网友:
应该是内存那边的问题,查内存那边的电压和信号线,不行刷个BIOS看下

网友:
换个BIOS,查内存电压,时钟,数据地址线。还不行 就只有换北桥了

网友:
不过内存的先供电 时钟 数据线  BIOS 桥。

网友:
如果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先看下槽有无氧化,再不行就刷下Bios或看桥有无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