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帖牌三星黑屏,指示灯已正常变绿

楼主(2010-10-09):
主机已经开启处于系统桌面状态,当VGA线接到显卡的时候,指示灯由黄灯变为绿灯,正常来说已经显示了,但是黑屏,只看到旁边有微弱的闪动一下。路过的高人帮忙指点一下,是驱动板还是电源板,或者灯管?
桌面

网友:
三星的机器高压部分或电源部分故障比较多。接上信号线,电源灯变绿灯,驱动板多数是好的。

网友:
电源供电 不足带不起负载的多,拆开看下是不是有电容不良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很多机器都这样 IBM早期15寸的显示器普遍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是高压或灯管吧 你点下灯管 不行就该高压

网友:
三星的一般是电容不好,如果好的那么看下高压和灯管,不过三星的灯管坏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