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E通病——白屏。

楼主(2010-10-09):
故障现象:有时白屏,有时正常。这是这款机型的通病。
解决方法:更换屏线。如果没有屏线,可以用以下的方法处理:将屏线取下来,用橡皮擦屏线的触点。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将接驱动板的屏线端拆开,黑色的那一块是活扣,再用橡皮擦一下,然后在屏线的背面贴上不干胶或双面胶,增加屏线的厚度,就不会再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本人修复此类故障不下二十例。与大家分享!

网友:
联想的机器感觉很垃圾··很多都是通病··都出在屏上 要不花屏的话就自个修不了  晕死

网友:
是啊,我这里也有一台花屏(偏色)呢,唉。。。

网友:
都是这样,多是用酒精擦下就好。

网友(2010-11-08):
楼主的方法是比较好,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是时间问题,过不了还是又可能出现同样的故障,机器垃圾了,没办法

网友:
手头上有台刚修好的。。。。问题和LZ的一模一样。。

网友:
如果单是白屏,一搬是电压没上去,可以考虑飞线,我都那样处理,还有碰到,因3.3电容不良,而产生电压不稳而引起的白屏

网友:
最好是更换,否则过不了多长时间又会出问题了。

网友:
屏线接触问题导致屏供电不正常出现的白屏

网友:
以前修过类似的问题,都是换屏线,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这几天天遇到过二台,好像都是家悦系列的液晶显示器!

网友:
擦屏线 无语了

网友:
联想的机器越来越垃圾了

网友:
你们怎那么好运气,我就没碰到过,到我手的都是电路坏的

网友:
垃圾才好啊,我们才好挣钱三

网友:
太感谢楼主了,我的联想L193就是这样搞好了。

网友:
不单单是联想,在我修的机器里面有3分之1的出现这样的通病,最多的是花屏,我都是在插头的背面贴胶布

网友:
联想的机器我也修了好多这样问题的,方法也差不多,但最好还是换屏线,如果不换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
我也修了几个这样的机器,故障现象一样,我都换了屏线,这样修了觉得踏实点,就是多了点成本。

网友:
是啊~!联想的垃圾。连(联)想都不敢想了。

网友:
不是这么修的最好就是用通用板的屏线来改,联想的驱动板上一个接往屏的线座没有装上,可从旧的通用板拆下来焊上,稍改屏的接线,就能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
没有屏线换的时候,也可以考虑换屏的接口,这屏是由屏的接口引起来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屏坏的

网友:
其实  修显示器 细心得朋友都会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还是换屏线来得彻底!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遇见就知道了

网友:
真是麻烦,我也有个这种机器,不知道怎么搞,上次修了一台,结果反修了,好多次,最后又把钱给退了,没有办法

网友:
这点确实白屏的常见原因。

网友:
用洗板水洗一下 就好了啊

网友:
段氏电脑生意不错啊,光这一种型号就修不下于20台,钱赚了不少吧

网友:
lenovo wl19ah 屏幕上下跳动 拍一下好点一会又会这样
是哪里问题呀

网友:
真的是通病那,千篇一律呀,看来大家都挺有心得的嘛

网友:
以后在不买联想了啊  联想的显示器真的很垃圾的 啊

网友:
修的太多了,有些别的机子也会有这样的问题,花屏,白屏都是这个屏线的问题,我一般都是换,这样好收费点

网友:
如果有新屏线,最好更换,以免返修,加些海棉双面胶粘紧

网友:
很好的经验   又学习 了

网友(2014-11-15):
没有好屏线就悲哀了,电路坏的也有不能想的简单。

网友:
这些都是小故障,不过还是值得注意

网友:
这个通病 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