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为什么检测不到硬盘

楼主(2010-10-09):
开始客户让我上门维修说硬盘不能装系统,我用MHDD软件检测硬盘进软件界面后,没有硬盘提示退出界面后BIOS有硬盘显示,不知道什么原因,装了装样子然后只能硬着头皮给客户把系统盘重新格式化然后装上系统,格式化硬盘什么的都有硬盘显示,然后做上了系统.
MHDD软件在检测硬盘的时候是不是只检测插在硬盘第一个接口的硬盘,自己不明白请师傅们帮我解决这个疑虑.

网友:
某些主板是检测不到硬盘的,这些主板可以进pe去用win下的软件检测。

网友:
换插一下主板SATA插口就好了,一般主板有4个插口或两个,我一般都换插到MHDD可以检测到6是硬盘,也没什么依据,就是感觉这个数的插口稳定,其它口插上有时丢系统丢分区,所以一直用可以检测到6的主板SATA插口。

网友:
如果是SATA有硬盘好像MHDD是测不到的

网友(点评):
好想SATA的硬盘好像是在MHDD里找不到 ,在BIOS里可以找到的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想知道 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这个与是不是设置成第一个 和SATA IDE 感觉都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都试过了 认不到的还是认不到   SATA的 插上去也有认到

网友(2010-11-22):
插第一插口一般可以认到。实在不能行换张主板试试

网友:
一般要把硬盘跳为主盘才行,我遇到过几次就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
针对IDE盘单数是主盘1or3  双数是从盘2or4从盘是不显示的,但是PORT可用。
SATA盘6以后基本都有显示,

网友:
插到sata1就可以了。

网友:
mhdd只能检测主盘,如果设为从盘就不成了

网友:
MHDD能检测到硬盘的,不管是SATA还是IDE的。不过要是不接在主盘上,有可能看不到。
这就要靠摸了。看不到得的数字一个个按吧。不对的话再点SHIFT+F3返回再试吧。
只要BIOS能看到。MHDD一般是没问题的。

网友:
MHDD只认主盘。好像SATA要在BIOS中设为IDE模式。

网友:
硬盘应该接在SATA1或者是IDE1上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很菜,本来MHDD是有说明的,IDE口的硬盘一定要放在第一个IDE口,而且是要设成主盘!在SATA口,就要把硬盘放在SATA1的那个接口,在BIOS里,把设成IDE谦容模式!就行了!

网友:
MHDD对IDE界面开发的较好。若板子是SATA的硬盘要用一个SATA-IDE转接才好用。修硬盘时用IDE的主板扫。至今我没有发现MHDD扫不到的。46版本的MHDD软件对SATA支持不好。

网友:
好像是要比光驱优先

网友:
有的时候换个主板检测就好啦。。。。

网友:
换个借口,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SATA HDD DOES NOT HAS JUMPER.

网友:
软件不支持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mhdd support sata and ide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可能是硬件不支持

网友:
我有时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也不知怎么去解决。有时在BIOS中调,有时换主板,有时跳线搞定,总之好像没有一个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