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ATX电源,有待机,无输出。

楼主(2010-10-09):
查了13007 2个管,无击穿和开路。
查了开关管启动电阻,为正常阻值。

查了次极2极管,也正常。
没了维修思路,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开关芯片。

网友:
494供电正常吗?

网友:
电源IC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先查一下辅助电源输出的5V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