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进水短路维修求助中

楼主(2010-10-09):
今收到一台IBM R52,顾客说不开机,于是拔下电池上可调电源,打表而且电流4.7A多,暗暗窃喜,以为很好修,于是报价开单拆机。
第一步,量下保护隔离终点(公共点)对地短路,经测量发现保护隔离中的一个场管击穿,又是一阵窃喜,以为这样就搞定了,可换了之后还有短路。
继续吧,量了下3V,5V电感的对地阻值,发现有一电感对地0,翘起电感的一边才发现,板层被烧了,短路可能就是这个缘故了。附图

到这我就开始懵了,因为以前修这样的主板只有换主板,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是想请问一下各位前辈处理板层短路的办法,我刚在基地搜了一遍,说的都太模糊,能不能给个具体的办法,小弟将不胜感激,

网友:
暗暗窃喜,以为很好修,于 ...

网友:
等待楼下的解答.

网友:
烧成那艹形了···还修JJ啊?   换版子··或者去淘宝·买电路图··自己琢磨去··15元的·

网友:
板层烧毁  基本上没啥希望了     要不然你发到基地去  看看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
我主要想了解处理类似故障的办法,这个事不修L了,通知顾客换版

网友(2011-10-07):
哎 同是天涯沦落人呐   我也哟一块是微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