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5不上电

楼主(2010-10-09):
DELL D505不上电/
高手们跟待机有关的芯片有那些呢?
IO。。BIOS....南桥。
MAX1999
SC1486
上面那些芯片有那些不对的请指点下..
先谢了..
芯片

网友:
这机器IO 爱坏:你可以先看看它。

网友:
芯片倒是无所谓了 芯片上的信号更是头大

网友:
楼主说的也太简单了吧,不把详细情况说一下,我们能知道先从哪下手吗,你说呢

网友:
信号问题 断开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