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防不烧CPU,特别是AMD不防保护的

楼主(2010-10-09):
  怎么防AMD不烧CPU,主要是什么原因会烧CPU,因为我前几天遇到一个电压我测试都正常的还烧电压,结果给同行去修,他们也没修好,没有找出原因,可能是北桥坏吧,烧了三个CPU,客人自己一个,还有就是另一个客人拿来修的电脑我们把他的CPU拿去试板结果也烧U了,然后我就拿新CPU去测试,同样烧,后来最终确定是板有大问题了,给同行修也没修出来,你们认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不是都会说是桥的问题啊,那怎么知道是桥呢,电压都正常怎么还会烧U呢,想不通,不知道哪里出错

网友:
大家有什么心得说出来分享一下,谢谢拉

网友:
是啊,我上次也是烧了俩cpu,intel的还没出现过这个问题,amd这方面做的差点啊

网友:
有没没供电的波形呀,总线有没短路?

网友:
上风扇和测供电不超2V还没烧过CPU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多。烧的是754的CPU 当时主板 跑C1 马上掉电。 在开电CPU 就挂了。烧了我2个CPU  。发现这个问题后直接把主板给客户了。说了句修不好就解决了。好在现在754的不值钱 也没在意

网友:
应该是还有电压不对的地方。只是没有量到那个地方。AMD的CPU保护方面没有因特尔做的好。

网友:
P4小插头不能短路,  CPU供电电感不能短路,   只要这两个不短路就不会烧CPU,如果发现,上电就灭, 可以换假负载上

网友:
去年有一块联想的板子,上CPU测试,忘记上散热器,顾着看显示器,没想一阵烟冒出来了。一瞧才发现是CPU里面出来的,立即断电,过会儿再开机,没想CPU还正常,INTEL的CPU真强大

网友:
唯一防止烧CPU的办法就是 在上U之前先检测一下主板所有供电和常用信号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阻值都正常在上一个坏的CPU。因为坏的CPU是可以发出VID组合的,记住这个坏的CPU电压值是多少,比如1.3V,那上坏CPU看看VCORE的电压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并且稳定不烧管子就可以上真U了。测量电压的过程中最好也要用坏U测量,测量基本电压稳定都正常后在上好U去进行进一步的信号维修,这样就可以避免烧CPU了。如果板子烧CPU  两种可能,一种是VCORE电压不稳定,另一种就是电压偏高,一般都是VID值不对或者电源管理芯片和驱动芯片损坏造成的电压值不对。

网友:
我烧的是双核的呢4200+,电感电压正常,才1.2多,反正没超过1.4,而且还是稳定的呢,我用万用表测的,我们的一个老师给我说可能是CPU的下拉电阻断路了,反正我也不知道,我给别的师傅修也没修好,谢谢这样多的人回答,

网友:
我最近也挂了一个AM2 的速龙2800+ ,是俺太马虎了,直接上U,没想到核心供电居然是9V,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电压。主板没修成,结果还倒贴了一个CPU。奶奶的!同行送来的,说是不过内存跑C1,我都想叼死他!我也没上假负载测试电压,直接上U测试。以前做学徒时师傅说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判断,今天就付出代价了,我都想叼死他